强大
三菱3U PLC通信

楼主(2016-04-26):
求助大家一个问题三菱FX2N通信FX2N 2台485通信,通信继电器M800到M899 100个,D490到D500.
请问各位三菱FX3U通信我不知道,继电器加数据寄存器。

楼主:
链接继电器,链接寄存器。

网友A:
CC-LINK、并联与N:N不同,不知道你选用怎样的通讯方式?建议参考FX通讯手册。

网友B:
rS485 用两个485 DB 板子就搞定,rs指令那搞得那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