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6):
那位高手能把两相编码器的程序给我吗,就是简单的一个编码器到PLC里面计数,我不会写

网友A:
编码器要和电机轴链接在一起
另外编码器的接线方式会直接影响你将使用那个高速计数器,使用高速计数器前首先让高速计数器得电,然后根据你怎么用在使用
例如
m8000 out c251 k9999999
下载积分:+1(江南暴风雨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两相分别接X0.X1是使用C251,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,论坛里都有,下来看看,看完再问比较好
下载积分:+1(江南暴风雨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
下载积分:+1(江南暴风雨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一楼的就可以
下载积分:+1(江南暴风雨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X000 或者x001不用在梯形图里写吗?例如:LD X000 OUT C251 K9999?

网友E:
用了C251就表示,你用高速计数,并且用X0,X1作为高速计数的输入。
不用LD X000 OUT C251 K9999

网友F:
原來是這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