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信号储存

楼主(2016-04-26):
1、有一个信号进来我想保存起来,想用的时候调出来。但是下一个信号过来的时候也要保存,用的时候调出来程序怎么实现,先保存的线出来
2、这个图片怎么插进去,有图片看的清楚点
加油

楼主:
检测产品肯定是一个个的过去,过去的每个产品每个信号必须保存起来,然后到下个工位的时候再用,这个该如何实现
加油

网友A:
可以用置位,等用完之后再复位

网友B:
D暫存器也不錯用!

网友C:
看一下可不可以用移位指令,来个信号把当前信号移一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