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西门子S7-200 调用定时中断不执行

楼主(2016-04-26):
西门子PLCS7-200,CPU226,连接EM231模块输入温度信号,用定时中断100ms采集一次温度,进行PID控制。
运行时用程序监控发现中断没有执行,图一调用中断程序网络,图二是中断程序的一部分,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上图一是调用定时中断网络,图二是中断程序

网友A:
你看一下这个中断是怎么用的,中断好像是跳过这一段程序执行另一段的,所以就没执行...

网友B:
先不用中断看温度能不能采集

网友C:
中断开关用沿触发就行呀

网友D:
你看下 11 是什么中断? SMB35 应该是2吧?

网友E:
请将中断号11改为中断号10,你再试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中断开关用沿触发就行呀
正解,用开机脉冲或者边沿信号触发一次允许中断程序就可以了,另外检查一下中断事件号和中断时间的寄存器编号
西门子S7-200 调用定时中断不执行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