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到很多控制柜中的蜂鸣器和报警灯都用固态继电器和PLC通讯

楼主(2016-04-26):
见到很多控制柜中的蜂鸣器和报警灯都用固态继电器和PLC通讯,不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吗?用的话又有什么好处?

网友A:
也可以用中间继电器,固态对于频繁动作的接点不容易坏

网友B:
固态继电器不是用来通讯的,是输出的驱动装置,其功能相当于无触点的接触器。好处是可以驱动交流装置,无触点减少干扰!

网友C:
没图没真相
固态继电器比同容量机械继电器贵
单纯带蜂鸣器和报警灯没必要用固态

网友D:
个人觉得没啥必要,固态有贵,蜂鸣器和报警灯也没有那么频繁工作的

网友E:
没听过固态通讯
风铃

网友F:
用固态继电器带蜂鸣器实在浪费,一般都是驱动加热或电磁离合一类的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