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6):
小弟最近在做一台机器,功能如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动作就是启动按钮按下,步进带动产品转动一定角度,然后一个气缸伸出定位,之后一个冲压缸压下。以此循环转动N次。一直到一圈转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求大神指点,这一类程序怎么写,程序自己写,求大神指点思路就好了,也可酬谢!

网友A:
有几个工位

网友A:
转动角度在屏上可以设定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几个工位

工位可以设置的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动角度在屏上可以设定就好了

那这个程序框架怎么搭呢?把每一个要动的角度换算成脉冲数,加上气缸动作。当做一个标准动作,我后用FOR循环,这样可以吗?
FOR循环里面可以有定位程序吗?

网友B:
有两个问题:一, 34、23工位除不尽,有小数点,会产生累计误差怎么办?二,步进电机有步距角,细分数若不能将360.0度整除的情况下,有些角度不能实现,怎么办?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问题:一, 34、23工位除不尽,有小数点,会产生累计误差怎么办?二,步进电机有步距角,细分数若不能将360.0度整除的情况下,有些角度不能实现,怎么办?

1。 改机械传动结构,2。果断采用伺服,舍弃步进

楼主:
现在的方案就是步进,因为客户现厂生产的机器就是步进。现在替客户新制!

网友D:
精度要求高嗎?步进不好搞?用伺服將解析能調為一圈
36000脈波,36000/34=1058.8=1059
36000/23=1565.2=1565
34位置每次發1059脈波一圈誤差兩個脈波也就是0.02度
23位置每次發1569脈波一圈誤差3個脈波也就是0.03度
執行一圈啟動時執行回原點,消除累積誤差
不過我懷疑機構設計著位什麼轉盤不設計為360度整除站數

网友E:
跟我做的设备一样唉,我是冲压缸抬起后转下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精度要求高嗎?步进不好搞?用伺服將解析能調為一圈
36000脈波,36000/34=1058.8=1059
36000/23=1565.2=1565
34位置每次發1059脈波一圈誤差兩個脈波也就是0.02度
23位置每次發1569脈波一圈誤差3個脈波也就是0.03度

这是人家的产品,产品特性是这样的,所以我们机器一圈转的次数也要如此。

我假想的,能不能转几次修正一下,但不知道怎么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跟我做的设备一样唉,我是冲压缸抬起后转下一次

可以跟你交流学习一下吗。我的QQ 七五三零六六六八八

网友F:
伺服用相对定位,每走一步就将上一步的误差计算在内,每步的误差只有计算时除不尽产生的偏差,这样每步的误差最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伺服用相对定位,每走一步就将上一步的误差计算在内,每步的误差只有计算时除不尽产生的偏差,这样每步的误差最小。

每走一步将上一步的误差计算在内,是怎么个操作法?请指导一下!谢谢!

网友G:
用伺服,步进做不到的

网友H:
用绝对位置定位,转动一次后运算下次的绝对位置,误差只是每次运算的小数点而已,比如36000个脉冲转360度,那么如果23工位时,每个工位的转动绝对位置是36000*i/23 ,i为工位个数。设置转完X圈回一次圆点。

网友I:
我这边做真空灌装的,这种场合都是用CKD电子分度盘
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J:
主要是看定位精度要求多高。要求高的可以用分割器。

网友K:
两个方法:1、做反馈,步进是合适的,伺服也要做反馈;2、每转一圈,归零一次,可以不反馈,但是中途意外,必须归零;另外,用分割器,没有如此高的分割器,切勿误导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L:

i为工位个数????
什么意思?

i是一个变量,每定位一次自加1一次,表示已经走到了哪个工位。

网友M(2016-05-30):
楼上正解……ʅ(´◔౪◔)ʃ

网友N:
你这个精度是不是不高啊!转盘直径大的话精度高。用步进肯定做不到。

网友O:
程序还是比较好写的,就是工艺,精度要求不好把握,不行只能  一次次地试试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