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求助,FB 公司程序 不知道什么意思,求高人指点。

楼主(2016-04-26):
公司里的程序(见图片),很多FB1,都在FC1里面。看不懂是什么意思,请高手指教。
我是新手,刚学PLC不久。请高手们讲的通俗点,谢谢。

网友A:
上完整程序,要看看FB1

网友B:
FB1是自己做的块,不打开谁也看不懂这个程序

网友C:
把FB1贴出来。

网友D:
你现在只能看到FB的输入输出,想要知道什么功能,必须看FB的具体程序段。

网友E(2016-09-26):
同一个功能块FB调用不同的数据块DB,可以理解为如一个有启保停功能的FB,输入有启动、停止,输出有电机线圈。
FB1调用DB1,DB1中有X0、X1,Y0,则X0、X1为启动、停止按钮,Y0为电机输出,调用DB2,DB2有X2,X3,Y1
则X2、X3为启动、停止按钮,Y1为电机输出.....

网友F:
没人能懂,缺少子程序FB1

网友G:
FC能调用FB?

网友H:
很多FB1,都在FC1里面
???
这样也可以?

网友I:
关于你的问题我要告诉你,这是程序的编写者编了一个有参数子程序,这个程序的名字是FB1。在程序里可以多次调用这个子程序,根据具体的功能给这个子程序附对应的参数,完成功能相同但目标不同的目的。要了解这个子程序的功能,你的打开FB1程序来看,一般编写有参数子程序的人,都会给这个子程序进行块的加密。不过这个加密对大多数熟悉的人并不是问题,只要你将程序发上来,很快就有人给你打开的。明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