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模拟量输入不稳定,哪位大神支个招啊!

楼主(2016-04-26):
如题,在公司调试设备时发现模拟量输入不稳定,老是在跳动,很不稳定,哪位大神支个招啊!

网友A:
首先设备不能震动,模拟信号要屏蔽,不能和强电在一起, 输入是4-20ma' 还是0-10v ?
4-20ma,我们的控制柜内有380V,220V和24V供电!模拟量信号是不是要加模拟量隔离器?不加怎么解决?

楼主:
4-20ma,我们的控制柜内有380V,220V和24V供电!模拟量信号是不是要加模拟量隔离器?不加怎么解决?

网友B:
加个隔离器,再加个屏蔽试试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