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发出了脉冲,但是电机不转啊!这是为什么?

楼主(2016-04-26):
是这样的,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,我用PLSY K1000 K30000 Y0指令;
我SIGN(方向) PULS(脉冲) S-ON都接了,参数也是设置成位置控制模式下的指令脉冲方式;
在监视模式下D8140有计数,证明Y0口有发脉冲,但是安川伺服驱动器接收不到脉冲,电机不转;对了,脉冲输出口Y0一直在ON和OFF状态下快速切换,直到30000脉冲发完才停,这个现象说明什么?我真的走投无路了,请大神花几分钟时间帮忙;

网友A:
看下手册吧,可能是你的驱动使能没设置好。

楼主:
电机设置成了上电使能,上电时电机也被锁住了,使能没问题,研究了我几天了,不知问题在哪里

网友B:
接线不对吧

楼主:
脉冲、方向、使能 都接上了,电机应该能动起来啊

网友C:
怕是驱动器线没接好. 你把手册上位置模式接线方式发 上来.

网友D:
仔细看看,有没有接错线;检查驱动是不是设置好了。我估计你可能没有设置好

网友D:
安川伺服,不是脉冲、方向、使能 都接上了,就可以正常运转的!还需要驱动器设置必要的对应参数!仔细看安川伺服使用手册!特别是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参数设置!

网友E:
FX2N可以发高速脉冲

网友E:
FX2N不可以发高速脉冲

网友F:
fx2n用的是MR还是MT的,伺服供电是5V电源,还是加电阻的。选型,接线,设置。都对的话就没有理由不转了

网友G:
试下JOG能否动作,如能动八成是接线问题

楼主:
我不知道怎么在这里直接回复,都是私信会的,抱歉!
lishunlong86

网友H:
用软件监控下电机的反馈脉冲,如果在计数,说明电机在转,只是转的速度很慢,肉眼看不到!这样的话,设置下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!

网友I:
伺服参数没设好,几代的?
s7代的:
pn000 0011 脉冲+方向
pn00b 0100 单向220v
pn20e 16777216 电子分子
pn210 1000 电子分母
pn50a 8170
pn50b 6548

网友I:
接线: 7 11脚 +24v
               8 脚  cp 串联电阻   2--3K
               12脚 cw  串联电阻   2--3K

网友J:
学习了, 用伺服我真没有做过,我要向大家多多学习.
学者

网友K:
伺服显示run了没
CN1 接线发上来看看

网友L:
1。接线错误,确认是否5v接电阻没?
2.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
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B:
安川伺服有自带12伏电源的,不用加电阻。不用外接脉冲电源。

网友M:
俺没玩过安川,但一看就发现没现楼主 没有关注 限位开关

网友N:
学习下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O:
PLC看下是否为晶体管输出的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,谢谢你们给了我很多提示,问题解决了,也就是要在COM和0V里接一根线,这根线很关键,再次谢谢各位有爱的大神!

网友P:
好多高手给意见!好热情……

网友Q:
引用 网友D:
安川伺服,不是脉冲、方向、使能 都接上了,就可以正常运转的!还需要驱动器设置必要的对应参数!仔细看安川伺服使用手册!特别是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参数设置!

楼上正解

网友R:
你的驱动器上设置的单脉冲还是双脉冲?检查一下吧

网友S:
看一下驱动器的极限设置

网友L:
接线和参数
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T:
用软件检测有没有接收的脉冲,如果有说明接线没错,那就是参数问题了

网友L:
先把参数设置成试运行模式,如果能够运转的话说明主电路正常,伺服驱动器和马达都没有问题。
然后就只有参数和接线的问题了
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

网友U:
应该是伺服没弄好

网友V:
要么是接线问题,要么是设置没设置好,再一个就是plc不是晶体管输出

网友W:
伺服电机的线接错了,你要看看伺服驱动器的针脚定义,一定要接对才可以

售后维修!超声波清洗机/电镀设备/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、售后维修等等。电话:13537593836   QQ:603753283

网友W:
你可以和安川伺服供应商沟通一下,要他们将安川伺服的针脚定义图发给你

售后维修!超声波清洗机/电镀设备/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、售后维修等等。电话:13537593836   QQ:60375328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