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好,在线等,帮一下忙,先谢谢各位师傅了了

楼主(2016-04-26):
各位师傅好,从机器上烤下来的程序,里面功能块加密码了,哪位师傅帮帮忙,把里面的密码解开,不甚感激

楼主:
程序在上面,请师傅帮下忙,解开一下功能块的密码

网友A:
我只能看到,是用ST语言写的
师傅,功能块里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呢?感谢师傅
下载积分:+5(秋秋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宏程序,请问您这是什么设备,方便说吗
发到你信息上了

网友B:
解开了,您看一下,有问题再联系
师傅,你知道功能块里面写的是什么吗,方便告诉一下吗

网友B:
用ST语言写的程序,都是变量必须结合整个程序,你有输入输出的图纸吗,我大体看了一下,5个功能块,都不难,第一个是,条件语句,第二,三,四个是,数据转换,第五个是,赋值语句,如果有图纸可以转换为梯形图,

网友B:
您好,您这里面,有模拟量有私服,请教一下,您用的是什么变频器,伺服是什么牌子的,
用施耐德变频,松下伺服,没有图纸,在旧设备上拆了PLC,拷了里面的程序,看不懂

网友A:
刚上来,你是什么设备,我再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