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6):
我想用欧姆龙编程软件编出一个程序如下:
  用四个输入点控制四个相邻的内部寄存器,然后用这相邻的四个寄存器组成一个四位二进制数,再用这个四位寄存器内不同的数值去控制输出。不知如何编,请大家赐教!
  我会用三菱的编出这个程序,只是不知用欧姆龙如何编。

楼主:
欧姆龙PLC为CJ系列。

楼主:
那位朋友帮看看呀,谢谢!

网友A:
贴出三菱的程序,帮你翻译OMRON的程序

网友B:
楼主看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? [attachment=147042]

网友C:
位组成字嘛

网友D:
程序可以根据控制要求更改。一次取一个数,最多取4个(欧姆龙规定的)。 最后D10里面的数就是1234.

网友E:
三菱是下图
[attachment=147050]

欧姆龙可以不用寄存器

[attachment=147051]

楼主:
谢谢以上几位朋友!
我编出来了,和四楼的朋友一个样子。欧姆龙和三菱在实现这个功能上差别很大哈。
6楼朋友的程序,有点复杂。可以参考4楼朋友的,我觉得实用,也容易阅读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以上几位朋友!
我编出来了,和四楼的朋友一个样子。欧姆龙和三菱在实现这个功能上差别很大哈。
6楼朋友的程序,有点复杂。可以参考4楼朋友的,我觉得实用,也容易阅读。

不是实用,也不是容易阅读。你说的是4个内部寄存器,内部寄存器就是DXXXX。W是内部辅助继电器。

楼主:
谢谢,谢谢,确实说的有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