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6):
  故障描述:公司目前使用的15部行车组成的龙门电镀线,在行走、提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卡顿情况,特别是行走出现卡顿造成行车挂具抖动明显
基本信息:PLC采用欧姆龙CS1H系列,通讯采用远端模块通讯,主站B7A22 从站 B7AS 。定位采用倍加福读码器 行走提升采用三菱变频器控制SEW电机

附行走、提升程序部分

现在问题一直存在,再次求助各位达人,若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,可现金悬赏,不食言哦

2016-5-5 补充描述:五一期间将11号车的动力、信号线抽出通过镀锌管穿管重新放线,行车到分线盒运行排线更换为双胶屏蔽线。目前设备运行方面此车卡顿频次和幅度下降。但是仍然存在。

2016-5-9补充描述:本周停机,准备将目前的主站B7A22 从站 B7AS, 改为主站CS1W-DRM21-V1 从DRT2系统AD16/OD16 通讯电缆DCA2-5C10

具体施工在本周六,希望这次是有效的

2016-5-20 有几天没有上来更新情况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通过改造,设备的干扰很好的被遏制了,没有对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支持

网友A:
如果没猜错,多数是外包供应商,不是原厂家的维修人员,不喜勿喷。

网友B:
这种应当是通讯问题。通讯过程中中断了。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C:
看看你的无限通讯是不是存在干扰

楼主:
我们这个设备不是无限模块,通讯线连接模块

楼主:
回复2楼
你猜错了,外包供应商现在撒手了。我们是被逼上架子的小鸭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应当是通讯问题。通讯过程中中断了。

  通讯问题,我们更换了通讯线。并设施了主站模块对错误信号进行保持。还是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D:
机械问题

网友E:
不知道是刚启动时出现,还是行走过程中出现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机械问题

如果机械问题,觉得哪些可能造成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是刚启动时出现,还是行走过程中出现呢

是行走过程中,无具体位置规律。

网友F:
你是那个公司的?

网友F:
是塑料电镀吧?

网友G:
怀疑机械的问题,卡顿无规律是不是先检查下电机和机械的连接有没有问题

网友H:
你的行车是带连排线的那种吧?如果是你看看连接线吧。多半是线连接出现问题,因电镀行业腐蚀性强会造成一些线氧化。

网友I:
这套设备运行多年了?才用?
这套设备运行多年,才出现问题应是机械原因,
才用,则是调试原因。
所有行车都卡,还是几台卡,说不清,很难判断。

网友J:
可能是干扰问题,看一下天车行走时PLC输入指示灯是否平凡闪烁。

网友K:
现场监控,检查问题。

网友L:
设备安装年数,使用年数,全部行车卡,还是单独一台行车卡,手动时卡,还是自动时卡。

网友M:
可能天车横移的连轴器螺丝松了或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塑料电镀吧?

是的,塑料电镀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套设备运行多年了?才用?
这套设备运行多年,才出现问题应是机械原因,
才用,则是调试原因。
所有行车都卡,还是几台卡,说不清,很难判断。

这条线从14年底开始建造,15年投入运行。问题一直存在,只有部分行车由此问题。(在较远端)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可能是干扰问题,看一下天车行走时PLC输入指示灯是否平凡闪烁。

输入模块的报警显示是闪烁的,经过欧姆龙厂家的技术员处理,将模块设置为错误时,保持原来信号。(之前是错误时复位原信号)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可能天车横移的连轴器螺丝松了或断了

已确定,不是此问题。这类机械问题,比较容易发现。

网友F:
搞好了吗?

网友N:
每台行车都有这个现象?

网友F:
14年开始建造,15年投产,你是不是严康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搞好了吗?

没有,问题依旧存在,非常苦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4年开始建造,15年投产,你是不是严康的?

你答对了!你是哪位,咱们应该认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每台行车都有这个现象?

在前面的帖子说过了,不是每台都有目前看几台远端的设备有次情况。

网友O:
1,用接触器直接连接行车看是否有卡顿现象,以此来排除机械方面的故障。
2,查看变频器频率是否稳定,或程序中是否有复位变频器运行点,或频率设定的指令。
3,排除法,看行车单独运行时是否卡顿,然后一台一台往上加,看是那几台有关联影响。
4,PLC电源进线端加隔离变压器,PLC是否有接地,有接地吧接地去除试试。
5,是否是刹车电机,电机线线径是否够,看您的评论都是远端的电机出现此故障,有可能是在运行中刹车有失点现象。
6,提升电机和行走电机是否共用一台变频器,变频器功率是否匹配。
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,以供参考
  • 下载积分:+5(yejinping123)

网友P:
    倍加福读码器与PLC的通信有无报错

网友P:
    倍加福读码器与PLC的通信方式是哪种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    你答对了!你是哪位,咱们应该认识啊

    你不认识我的,只是我对塑料电镀行业比较熟悉。我记得去年你们那里的cpu好像还出过问题吧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O:
    1,用接触器直接连接行车看是否有卡顿现象,以此来排除机械方面的故障。
    2,查看变频器频率是否稳定,或程序中是否有复位变频器运行点,或频率设定的指令。
    3,排除法,看行车单独运行时是否卡顿,然后一台一台往上加,看是那几台有关联影响。
    4,PLC电源进线端加隔离变压器,PLC是否有接地,有接地吧接地去除试试。
    5,是否是刹车电机,电机线线径是否够,看您的评论都是远端的电机出现此故障,有可能是在运行中刹车有失点现象。

    14年设备一直存在问题,根据说法那不是线问题。不知你行车是否是带刹车变频器控制?赞同33楼提出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1,用接触器直接连接行车看是否有卡顿现象,以此来排除机械方面的故障。
2,查看变频器频率是否稳定,或程序中是否有复位变频器运行点,或频率设定的指令。
3,排除法,看行车单独运行时是否卡顿,然后一台一台往上加,看是那几台有关联影响。
4,PLC电源进线端加隔离变压器,PLC是否有接地,有接地吧接地去除试试。
5,是否是刹车电机,电机线线径是否够,看您的评论都是远端的电机出现此故障,有可能是在运行中刹车有失点现象。

感谢您的建议,我对应的回答了,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,谢谢!

1,用接触器直接连接行车看是否有卡顿现象,以此来排除机械方面的故障。——(接触器直接控制速度上很难实现,有高低速变化)
2,查看变频器频率是否稳定,或程序中是否有复位变频器运行点,或频率设定的指令。(变频器输出是问题的,复位是在条件不满足是都会停止输出)
3,排除法,看行车单独运行时是否卡顿,然后一台一台往上加,看是那几台有关联影响。(单台手动没有这个问题,单台自动倒是没有测试过,可以挺线尝试一下。具体完成后反馈)
4,PLC电源进线端加隔离变压器,PLC是否有接地,有接地吧接地去除试试。(进行电源质量OK,PLC已接地)
5,是否是刹车电机,电机线线径是否够,看您的评论都是远端的电机出现此故障,有可能是在运行中刹车有失点现象。(刹车失电?逻辑上有可能,但是刹车为何失电,我如何判断,看刹车输出继电器动作吗?已看了,这个抖动是瞬间的,输出主电路继电器和刹车同步都动作)
6,提升电机和行走电机是否共用一台变频器,变频器功率是否匹配。(共用,功率没有问题)
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,以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倍加福读码器与PLC的通信有无报错

倍加福的读码器转换模块之前有报错,表现为上下两盏不亮,中间两盏闪烁(经过确认为某个扫描周期未获取信号)后来我们更换了倍加福品牌制定的,“缆普屏蔽双绞线”,读码器模块后来没有报错情况发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倍加福读码器与PLC的通信方式是哪种?

是485通讯模块,通过欧姆龙主站模块为CS1W-DRM21-V1模块进行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你不认识我的,只是我对塑料电镀行业比较熟悉。我记得去年你们那里的cpu好像还出过问题吧?

欢迎来我们公司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如果排除导轨蛇形,行车行走电机不同步情况下的话(机械问题,肉眼可见),就该逐台确认线路是否虚接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控制电路异常(轻微短路等)

轻微短路,这个如何判断?我们做了接地措施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14年设备一直存在问题,根据说法那不是线问题。不知你行车是否是带刹车变频器控制?赞同33楼提出的问题

不是线的问题?您的判断依据是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不是线的问题?您的判断依据是?

见过为节约用线将刹车线圈的电源接在电机上,直接取变频器输出供电。当变频器在高频时刹车线圈工作没问题,但在低频是就会出现卡顿现象。也是同条线距离远,电缆长的出现这种现象。希望能帮到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见过为节约用线将刹车线圈的电源接在电机上,直接取变频器输出供电。当变频器在高频时刹车线圈工作没问题,但在低频是就会出现卡顿现象。也是同条线距离远,电缆长的出现这种现象。希望能帮到你。

确认了,我们不属于这个情况

楼主:
今天生产线停机我做了如下验证:
1、所有行车停下来,单独编了11车(故障最严重)的行走,没有发现故障
2、再次全部行车联动进行运行,故障频次也非常低
3、将部分辅助设备开启,继续观察
4、当开到抽风辅助设备时,模块报警和现场故障频次。
可确认,30KW*4台抽风设备对PLC肯定产生了较严重的干扰

网友F:
你加我qq,347558353

网友R:
你用的是 RFID 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R:
你用的是 RFID 吧

你见过RFID应用在电镀行车上面的案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你用的是 RFID 吧

不是的,远程模块通讯

楼主:
各位大侠,你们有空还来看看撒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
在前面的帖子说过了,不是每台都有目前看几台远端的设备有次情况。

基本估计是干扰的问题了,B7AS的通讯距离有限,而且抗干扰能力不是太强,而电镀行车电机变频器的电缆和通讯电缆又靠的很近,如果你的实际距离过长,那是比较难避免的,只能在程序上处理了。
不过你换成Devicenet总线应该会有点用。
祝好运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N:

基本估计是干扰的问题了,B7AS的通讯距离有限,而且抗干扰能力不是太强,而电镀行车电机变频器的电缆和通讯电缆又靠的很近,如果你的实际距离过长,那是比较难避免的,只能在程序上处理了。
不过你换成Devicenet总线应该会有点用。

说的不错,电镀生产线现场环境复杂,通讯的话容易干扰,尽量选择dp,cc-link,Devicenet等总线式通讯方式。不过他这个情况,一应该可以程序处理一下的,不会太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说的不错,电镀生产线现场环境复杂,通讯的话容易干扰,尽量选择dp,cc-link,Devicenet等总线式通讯方式。不过他这个情况,一应该可以程序处理一下的,不会太难的

程序处理,您指的是?关键是每个输入信号都会出现突然的输入或断开啊

网友S:
如果卡顿都是在减速时(目标槽前一槽)发生,有可能是程序问题

网友T:
Devicenet总线受干扰了

网友U:
PLC输入点隔离了吗?欧姆龙PLC输入点抗干扰能力差,如果没有隔离肯定有问题

网友V:
欧姆龙的抗干扰能力是差。我遇到过两天两条生产线相距十米左右,也会干扰。

楼主(2016-05-27):
引用 网友U:
PLC输入点隔离了吗?欧姆龙PLC输入点抗干扰能力差,如果没有隔离肯定有问题

具体如何隔离呢,求教

网友T:
EMC没有做好,OMRON  抗干扰太差。

网友W(2017-03-02):
可怜的力坤收不到钱……也出不起钱请人做,你只能苦一点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