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170MCPU

楼主(2016-04-27):
各位大侠三菱Q170MCPU用哪一款软件来编程啊?谢谢!
天道酬勤
lishunlong86

网友A:
MT Developer2 三菱官网上面有下载的,如果你的CPU是170M-S1的需要在新建QCPU是,点击详细型号后按shift+Ctrl+Alt+F,看Q170M-S1CPU是否加载进去!
下载积分:+5(冲压自动化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