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台达系列伺服扭矩监视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7):
台达伺服扭矩监视的单位是% 数据类型为十进制 范围为-300到300 为什么监视的值是一个很大的数值呢
huiyang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的?屏上?电脑上?数值很大?大多数据类型不匹配

楼主:
我就是在驱动器上看到的,初始电机反馈脉冲数,我更改成峰值转矩,记得以前跟触摸屏Modbus通信也是这样,有哪位高手请指点下

网友B:
就是正负300,,你看到的是多少,,大于了肯定就是参数不对,,不是转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