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永宏PLC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04-27):
台湾永宏PLC FBS-40MCR2-AC 与电脑联机时显示“无法识别客户辨识码列表档”。只能识别原先上传的电脑吗?OS也更新了 还是没有用

网友A:
这我也碰到过,好像是设了个什么加密后重装了系统就这样了。联不上机了。

楼主:
只能报废了?

网友B:
这个是大客户的机子你要有客户端软件才能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大客户的机子你要有客户端软件才能行
先生!你有吗?有的话可以给我用用可以吗?

网友C:
重装系统

网友D:
是定作的没有客服识别码是进不去的,要永宏大客户才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