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威纶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16-04-27):
触摸功能都正常,就是屏会闪,什么原因?哪位大侠给指导指导

网友A:
供应商或者客服不好吗

楼主:
屏是用在打包机上的,供应商说屏坏了,直接换屏,给的价格很高。想求助各位大侠这种故障是不是小问题,自己可以解决,如有提供解决方法成功的话,必有奖励。

网友B:
背光闪还是画面闪?
没有维修基础就再弄个换下部件
也可以发过来修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楼主:
型号:TK6070iP 应该是画面闪。可以用,就是闪眼。因为再用所以不好发过去,而且是厂里的,不是自己的不好发
yaanlh

网友C:
自己买个屏吧。如果程序能够下载到电脑或者说是u盘里的话,反编译一下不就可以了吗?还可以省几千块钱了。还有就是自己买屏,让商家把程序给你写进去也会省几千块钱。

楼主:
我不懂反编译呀,屏里也有程序呀。我不太懂触摸屏我还以为买个新屏直接和以前PLC相连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给的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