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晶体管PLC发送脉冲到伺服驱动器1运作,1的A、B相脉冲输出到伺服2,

楼主(2016-04-27):
求助:晶体管PLC发送脉冲到伺服驱动器1运作,1的A、B相脉冲输出到伺服2,目的是伺服2随动伺服1,该怎么做?

网友A:
就是随动吗?伺服1有脉冲输出口 直接接到2的输入就可以了 注意设置比例

网友B:
想问一下这样就是两个伺服同步吗?

网友C:
一个脉冲口接两伺服也行的通

网友D:
同意楼上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