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扩展RS232BD通信板下载程序方法

楼主(2016-04-27):
求助各位高手,FX3U编程口被触摸屏占用了,想监控程序每次都拔编程口换来换去,不方便,用触摸屏穿透监控反应很慢,我买了一块FX3U232 BD通信板监控程序,电脑用USB转232 端口已驱动好,硬件接线 2接3 3接2 5接5 问题是怎么样都通信不上,求助大家指点

网友A:
先把原程序备份好。打开编程软件在线功能下的PLC写入-CPU存储器清除(程序,软元件,参数),PLCSTOP状态,从新链接就行了。切记,原程序先用422编程口备份一下。切记!!!!!否则后果自负

网友B:
应该设置一下通讯端口吧 或者安装一下驱动

网友C:
通讯端口是否选对,或者USB转串口的是COM几?

楼主:
COM端口驱动设置好了,几号端口设置好了,和422通信设置是一样的这点是知道的,不知是还有那里设置有问题,还要请教各位,谢谢!

网友D:
说一下我用的。FX3U-232ADP模块,力特的USB转COM口,完美通讯。编程线是三菱GOT触摸屏下载线,只要在PLC编程软件里设定COM口就可以了。 [attachment=147057]

楼主:
谢谢楼上指点,是我用上面的方法通信三菱A970触摸屏下载程序是可以的。另外我用电脑USB转S232通信Q00CPU是可以的,怎么我用电脑USB转232通信3UPLC就是不行,端口驱动,下载程序时选择COM口都是对的,3U PLC我是扩展了RS232BD通信板接线 2对3 3对2 5对5 怎么就是通信不上呢?谢谢各位的指定!

网友E:
还真没这样用过,长知识了。

楼主:
三菱3UPLC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,RS232通信板我买的是新的,不会有问题。另外我用同一台PLC用RS485BD通信触摸屏正常,可以确定PLC是没有坏,我还是怀疑是那里没有设置好,是不是要到,参数/PLC参数/PLC系统设置2里面去设置,谢谢!问题没有搞明白,有点钻牛角尖。

网友F:
你要检查一下你的PLC参数设置,具体是:PLC参数-PLC系统(2)-CH1,‘通信设置操作’前面不能打勾的,用扩展232、422BD与电脑通信都是不要勾选的,我记得以前是这样操作的,再把这参数和程序同时写入PLC,断电再试。

网友G:
确定参数设置OK后,清下PLC的内存

网友H:
通讯板装上后,什么都不弄,就相当于编程口了。2-3,3-2,5-5是OK的
假的能不能就不知道。
用422BD板,用编程线就可以了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I:
先把原程序备份好。打开编程软件在线功能下的PLC写入-CPU存储器清除(程序,软元件,参数),PLCSTOP状态,从新链接就行了
mythic

网友J:
既然都买通讯板了,为什么不直接用USB通讯板?USB线还跟好多屏,PLC都通用,多方便

网友K:
讲下原理: 通讯232 422 扩展板在不指定D8120 D8400 D8420(另参数设置通讯参数里没有勾选)的情况下,是默认跟计算机通讯的格式!就可以直接连电脑!注:改变通讯格式后要断电重启下!

网友B:
是不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啊 发个截图看看

网友L(2017-03-08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,请问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M(2022-08-10):
我也是通讯不上 ,发现原因是控制模块没有插紧的原因.
PLC学无止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