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变频恒压供水问题。

楼主(2016-04-27):
5000平米,6楼。34米高。变频器恒压供水,水泵的功率怎么选择啊?或者有计算方法也行。

网友A:
算一下用水的最大流量,34米高选择扬程35米即可(供水压力3kgf左右)就可以查到泵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算一下用水的最大流量,34米高选择扬程35米即可(供水压力3kgf左右)就可以查到泵型
谢谢昂。

网友B:
1楼,34米高扬程选35米,管道的阻力就不要算了吗,选型的时候34米高,扬程大概在45米,流量根据实际情况选泵
下载积分:+3(qinchenglim) 好贴好贴!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好贴好贴!

网友C:
同意 3楼观点,34米高35米扬程肯定不行,建议使用50米扬程的水泵,决定了扬程后再决定在这个扬程下的水泵流量,最后得出水泵电机功率。根据水泵电机选择变频器。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好贴好贴!
永远年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