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基于三菱plc的高速计数器定位电梯的梯形图

楼主(2016-04-27):
关键是不知道怎么使用高速计数器来编程 平层信号是关键问题

网友A:
开什么玩笑,思路都不对,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

楼主:
什么思路啊。我做的课题就是基于PLC的高速计数器定位电梯控制系统设计啊

网友B:
电梯控制系统使用高速计数器实现什么功能?

楼主:
实现定位的功能,就是确定电梯轿厢的位置

网友C:
利用高速计数进行每层的位置控制,当每层的位置设置和高速计数得到的数据相同时,表示该楼层已到,同时平层信号同时接通,轿厢停止运行。

网友D:
規格給一下,每層間隔幾個脈波
三菱高速計數器,脈波輸入為X0及X1,沒記錯的話累計的計數器為C251
X0超前X1為正數,X1超前X0為反數

网友E:
采用绝对式编码器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