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矿用空气压缩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3千伏,那么线路的工作电压也是3千伏吗?

楼主(2016-04-27):
新手提问

楼主:
那断路器怎么选?好像没有3千伏的,只有6千伏、12千伏的断路器?

楼主:
电动机功率250千瓦,怎么选断路器接触器?

网友A:
软启动器或者水阻启动器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B:
引用楼主xiao何于2016-04-27 16:44发表的 矿用空气缩机压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3千伏,那么线路的工作电压也是3千伏吗? :
新手提问
是
推測:
1.看錯。3KVA---->3KV。
额定电压为3千伏-->缩机压电动机線圈也要耐3KV--->不太可能。
2. 380V-->NFB--->MC--->變壓器(380V->3KV) ---> 空气缩机压电动机

网友C:
有3.3KV这个电压等级的。很少,正常6KV,10K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