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7):
OMRON  CP1H-XA40DR-A+CP1W-TS102   PLC  ON/OFF温度控制例程(温度输入测量、显示、低于设定低温加热工作,达到设定高温加热停止)
谢谢各位师傅!

网友A:
    你需要一个温度控制模块CP1W-TS001或者CP1W-TS002
    然后按说明书去编程就可以了,我去年搞过一个,整套程序不方便上传,截个图给你看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windylj168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感谢 xyzenter  师傅!

网友A:
          这个真的是照抄手册上的例子就可以了。
          什么初始化,什么设置报警一般初学就照抄上去,抄几遍就明白了,我也是边抄边摸索的。
          温度控制不比模拟量,模块给你读出来的数值几乎是可以直接用的,都不需要转化量程什么的。
         给你上几个图吧。前面一堆都是按手册抄出来的,我也是半道出家,摸石头过河的,但好歹给个借鉴,互相学习把。
         如图如果电路没接错,那么热电偶那边的温度最后就会直接存到D10中,这个是二进制值,如果你有特殊要求可以直接bcd到其他内存中。我的主机是CP1H-X40,模块是ts002,CH0-CH1是CPU主机自带数字量IO,ch2就是温度通道一,ch3就是温度通道二,ch4就是温度通道三,依次类推。
         得到的这个D10以后,是修正,还是直接跟你自己设定的上限值,下限值做比较,然后相应地控制发热装置工作,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抉择abcd)
  • 下载积分:+3(windylj168) 感谢师傅热心指导!

楼主:
    有师傅热心指教,科技进步可能会更快些。感谢师傅!

楼主:
    师傅指点,自己理解编译一段温控程序,请指正,谢谢!
    附件: 温控程序.zip (20 K) 下载次数:105

网友B(2016-06-01):
    你这个在实际应用中 根本不可能把温度控制好,,温度不会趋于稳定会在上下有很大的波动,正确的做法的读取的温度 做PID运算 然后在用 大概是占空比指令把 输入ON OFF控制
  • 下载积分:+3(windylj168) 感谢师傅指点,你说的我 ..

楼主:
    感谢师傅指点,你说的我有点明白,温度不稳定,波动大。我们要做的温度控制是高校学生用的生活热水系统,温度根据季节有一个变化区间如44度在上下40-46度之间都可以满足要求),不要求在同一点稳定。(以往用温控仪做回差控制,即低于设定下限加热,达到上限停止加热)如只要这样要求,师傅你可OMRON程序行否?能否应用?我刚接触还入门,请师傅指点,多谢师傅!

网友B:
    官网有 示例的PID 控制程序 你可以看一下 ,我们用cp1h,或者cp1e,PIC  pid控制 可实现温度控制在0.1度,应用在橡胶硫化机上
  • 下载积分:+3(windylj168) 真诚感谢师傅! &n ..

楼主:
           师傅我是想问,温度不要求太精确,温度只要在一个波动范围内即可,精确控点温度,执行机构会动作太频繁,主要实际应用也没这个需求,温度在一个范围内根据个人要求使用者掺兑冷水调节温度。这样的话,我编写的温控部分程序能否运用?请明示,叩谢!

网友C(2016-07-04):
    感谢各位师傅讲解

网友D(2021-05-19):
    我也需要就是看不见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