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0KW,3KV电动机怎么选断路器

楼主(2016-04-27):
怎么选断路器、接触器?新手提问

网友A:
这个应该要向厂家订购吧,直接咨询厂家就可以,市面卖这类东西应该不多吧。

网友B:
直接软启动~~~~~~

网友C:
这个电机厂家应该知道,我们基本都是低压维修低压安装。。。

网友D:
用高压开关。

网友E:
六氟化硫真空断路器,查产品样册

网友F:
计算电流/:250/1.732/3=48安
选断路器额定电压大于3千伏;额定电流大于48安。
还要根据断路器安装位置发生三相短路计算出最大短路电流,并由此确定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,还要进行动稳定,热稳定校验。

网友G:
真空断路器或高压熔断器+真空接触器

网友H(2016-06-01):
用6.3或是10kV的断路器

网友I:
高压断路器。。。具体可以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