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7):
       怎么把温度传感器的值传到PLC上并且在触摸屏显示啊?
    哪位大神能详细说一下嘛?新手真的不懂又找不到例子……
    温度传感器型号是铠装热电偶k型

网友A:
加个温度模拟量模块就可以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网友B:
对加一个温度模块,
冬天

网友C:
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处理一下得到电流或者电压数据 然后通过计算 计算就是你需要找到电流或者电压和你温度的对应关系  算出来后自然也就可以显示到触摸屏上面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