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d75定位问题一起来讨论吧

楼主(2016-04-27):
三菱qd75怎么连续定位,定位时用什么触发下一个定位数据

网友A:
不是也有定位完成信号么。
下载积分:+1(李大爷) 定位完成信号每次都会接 ..

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QD75模块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当前实际位置,看手册的两个监视数据都写着与电机实际位置不同,

网友C:
用定位数据,选连续,一条完成后就会下一条。
下载积分:+1(李大爷) 没有像FX系列一样有M802 ..

网友D:
多次启动多次完成不就是连续了吗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:
转矩怎么调整啊,谁能回答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