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,台达变频器与威伦屏三者通信

楼主(2016-04-28):
我有个欧姆龙CP1L20点PLC与威伦屏6056I通信,用的是HOST LINK通信,PLC上我用的是选件版CP1W-CIF11485,通信正常,想在控制台达变频器,可是不能,台达变频器是485二线,我接上后没反应,那位大师能指导下,谢谢,如何把三者连接接在一起通信的

楼主:
大师们这三者之间通信要用什么协议,如何连接吗

网友A:
台达变频器通讯是标准的mosbus协议,建议用威纶触摸屏控制变频器,威纶触摸屏一般有两条通讯端口,数据用宏指令传到plc里,编程量少

楼主:
关键我这PLC就一个端口,我用的是CP1W-CIF11485选件处版,一对一分别用不同协义可通信,三者一起我用mosbus RTU,通信就不行了,那位大师能说明一下,谢谢

网友B:
一个用232,一个用485,怎么两个用485?

楼主:
PLC,变频器,威伦屏三个用485通信的

网友C:
触摸屏有两个com口的,com1连接PLC用host-link,com2连接变频器用modbus。用触摸屏宏指令来传送数据。

楼主:
触摸屏里如何设置这二者通信参数呢

楼主:
7楼大师能否给个范例让我学习下

网友D:
触摸屏有两个com口的,com1连接PLC用host-link,com2连接变频器用modbus

楼主(2016-05-31):
三者之间通信今天试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