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8):
各位老师好!
     最近一个问题搞的有点晕,关于三菱PLC 与台达变频通讯的问题
      现状如下:

        1:接线
                  PLC通过RS485与变频器通讯(RS485+,RS485_,接PLC, 变频器PU口插入水晶头)
                  变频接入三相(380V)电压,输出三相电到马达。(就这么多)
        2:程序在附件。
        3:变频器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-00:第一频率来源设定(由通信RS485输入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-01: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(由RS485通信界面操作键盘STOP键有效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-00:通讯地址(设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-01:通讯传输速度(01)96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-04:通讯数据格式(00)7  N 2 for ASCI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有问题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:请问PLC 与变频器通讯上,在变频器的显示上有变化或者变频器数据有变化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也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,觉的也没有什么问题,程序很相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3:   如有人能帮我理清除可以现金支付。

网友A:
你这个程序是之前帖子上的程序,不能使用。关键你要理解通讯中的每个含义,我有写过三菱PLC通过RS-485模块,控制台达变频器正反转及停止,以及改变变频器运行频率的程序。

网友B:
1楼能分享下你的控制程序吗,也让我们学习学习,谢谢

网友C:
看看给你答复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能分享一下吗!因为我也是用MT6056I控制跟你一样的变频器

网友D:
威纶通MT6056I与台达变频器VFD-M请问,启动,停止,正转,反转,触摸屏里的软件常数是怎么计算的,谢谢

网友E:
楼主搞定了吗?

网友F:
和台达变频器的通信的程序我用得比较多,只是好长时间没弄三菱的了,可以帮你看看

网友F:
联系我QQ:357756170

网友A:
你给的程序是把以前帖子的程序修改了下,但你没真正明白程序错在哪里。RS指令发送的数据以ASCII码发送至D10至D26,共K17个。
你可以算下你程序中D23和D24是缺失的,应该把传送数据侦错码变成ASCII码放到D23和D24中,这样才能控制变频器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