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驱动器选型

楼主(2016-04-28):
大家好,我手上有个没有型号的步进电机(有8根线出来,但是其中有四根线,两两短接后包起来了,最后就剩4根线了),我认为是串联吧。但是没有驱动器,请问这驱动器怎么选呢?我用万用表测了下电阻,为2欧姆左右。还有我手上有个驱动器不知能不能用,型号是ATMH-4A/12X,请问能用吗?

网友A:
从电机的体积 推测所需的电流 可根据已知的样本选 尺寸相当即可 祝你好运

网友B:
国产比较容易区别,大部分基本型号,42,57,86一般常用小电机就这几种,你量一下尽寸

楼主:
你讲的尺寸是电机哪里尺寸,边长还是什么?我测得电机边长是58mm,机身长是79mm,那能知道电流多少吗?能用那个型号的驱动器吗?

网友C:
上网搜索一下!一百多就可以搞定这个驱动器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