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铃

楼主(2016-04-28):
接到一个厂家维修求助,生产过程中变频器不定时停机,有时多次停机,前往检查。先发现设备有两个轴承坏死,更换后一夜没有停机,认为正常,结果第二天又出现停机,决定细心检查问题根源。先去掉机械部分,只剩电机再开变频器,结果发现变频器在20Hz一下运转,超过就停机。变频器是能士nsa2000型,显示故障代码E3,看说明是运行中电流过大,怀疑电机有问题,拆开检查没有问题。再进一步,保留电机电源线,把3根线分开,空试变频器开机,还是20Hz停机故障,这就怀疑变频器至电机间的电源线问题了,去掉变频器负载线,开机变频器正常,肯定我的判断。找到电机电源线是在设备下面的循环水池穿过,找到有接口处已经有烧化的痕迹,决定换新的电源线,走线到水池外沿,经过换电源线后电机开机正常,接上机械设备恢复正常生产,至此完满解决能士变频器停机报警问题,同时也检查解决了机械轴承故障。总结经验说明看似简单的问题,有时也会有多种问题存在,还是要学会综合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主解决问题很有思路,逐一排查就会迎刃而解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