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4-28):
各位大神,我用的FX1S类型PLC,将100ms定时器换成10ms定时器,在相同时间下,响应动作10ms的明显比100ms的慢很多,新人求解释,谢谢

网友A:
会不会是买到假货了

网友B:
不回吧,头一次遇见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应该是假的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网友D:
因为你扫描周期太长了,虽然定时器是由晶振精确计算的,但是结果却是有程序处理的。如果时间到了而扫描周期滞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后来才知道,FX1S10ms定时器需将M8026置ON,才切换到10ms级别的,故同样时间,速度明显变慢

网友E:
四楼说的有道理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网友F:
怎麼知道  响应动作10ms的明显比100ms的慢很多?

网友G:
一般而言10ms的应该是比100的响应速度快才对  一般PLC扫描小型的程序 也就需要几零点几毫秒啊

网友H:
1樓 +1
4樓 +1

网友I:
咬咬牙 把PLC外壳拆掉,看是不是假货,排除硬件外,就是程序扫描或者定时器在程序里的放置位置问题了, 建议就编几行基本的定时程序,然后对调不同定时器的位置,看看有变化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