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帮忙看下弱弱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8):
各位师傅帮忙看下这图有没有错误 那个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是220V的 请问这样连接会不会把辅助触点KA1-1和2-1烧掉吗???? 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下,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行业?触点只是带指示灯怎么烧掉呢。
只要N线和L线没有短路,上面的线不用看,怎么接没事,最多电路不通而已。
这个电路不知道做什么用的?如果单是做指示的话,KA2可以去掉。KA1带有常闭点,
下载积分:+1(qq791569514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KA2带的指示灯什么意思?
下载积分:+1(qq791569514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若确实是指示灯,通常它的阻抗是非常大的,电流会很小。而中继触头一般能过2A,足以应对10个8个
下载积分:+1(qq791569514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电路基本工都没学好,怎样跟你交流啊!!!1楼说的很明白了
下载积分:+1(qq791569514) 热心助人!
huiyang

网友E:
人家才学,理解就行。

网友F:
ka1运行指示,ka2监视有没有停止开关动作,停止指示。控制部分应该加故障保护,触点这样没问题

网友G:
沒有問題,正確

网友H:
赶紧先上初级电工培训吧,打好基础关。
风铃

网友I:
1楼正确解释,楼主多多学习吧。

网友J:
6楼正解

网友B:
KA2 只能指示停止有没有动作,却无法作为停止指示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