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朋友帮分析下S300配置

楼主(2016-04-28):
由于之前没有用过西门子PLC,不懂的怎样选型,请各位朋友帮忙下,谢谢。先说明设备情况,流水线总长约15米左右,中间有其它设备组成,客户是土耳其的,指定要用西门子S300PLC做,我想用PROFIBUS的方式来做,线长方便配线,挂三个远程模块,要驱动约6到8个伺服电机,不用插补,变频器约3个,IO点约300点左右。不知到这样行吗?应采用S300那个CPU,伺服怎样驱动合理?(伺服线别拉太长),要做到这样的功能大约光PLC多少钱?谢谢各位帮分析下子。

网友A:
回复:楼主
1.指定300plc的话。伺服的有没指定若无指定可以选择施耐德 倍加福等第三方的支持profibus协议的伺服电机
2.生产线中各设备不复杂可以采用远程模块来做,否则建议每台设备一个300plc
3.若使用西门子伺服高端点的只能S120系列了
具体选型可以私信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