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三菱Q系列plc远程IO模块通讯问题,求大神解答

楼主(2016-04-28):
三菱远程IO输入模块,断电重启的时候或者启动了一段时间之后run指示灯一直闪,在程序上监控能看到这个远程IO模块所有用到的输入点都在闪,我把这个模块的通信线拆掉再重新接上就好了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模块有问题还是通信问题?求大神赐教

网友A:
受干扰了终端电阻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