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E系列SON LSN LSP 怎么在PD01里设置

楼主(2016-04-29):
之前是MR-ED 伺服 换了MR-JE的伺服 SON LSN LSP是在伺服内部设置ON。到了JE手册里讲解的不是很明白,希望有大神们告知SON LSN LSP 内部设ON是什么参数
路在脚下

网友A:
参数PD01设置为0C04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参数PD01设置为0C04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C:
和J3 J4的一样,才用16 进制的改为0C04就自动置ON

楼主:
谢谢大神们 问题已经解决了
路在脚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