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台达伺服电机 接线和焊线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9):
我在焊接 CN1时 遇到一些问题! 就是引脚35 PULL HI 36 / HPULSE D05+ D05- 分别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功能 D0是数字输出 是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只知道这个需要设定参数 具体的用处 不知道本来刚刚接触台达 各位大神求解

楼主:
各位大神求解 自顶

网友A:
台达伺服说明书写的很明白,仔细读一下引脚定义。不清楚的再提问。

楼主:
就是想问 D0 0-D05是什么用的 功能是什么

网友B:
好像是由你决定的吧,有点像 plc的Y0-Y5吧。

网友C:
p2-18的设置值就是它的功能(作用),看手册表8.2

网友D:
看手册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