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三菱触摸屏GT1150-QBBD-C

楼主(2016-04-30):
[attachment=147142] [attachment=147143] 各位大佬们,三菱触摸屏GT1150-QBBD-C,在GT DESIGNER2上没有,应该选择哪一个?谢谢。还有三菱FX2N PLC 晶体管输出的 输出端的COM可以接24V+吗?

楼主:
小弟刚刚进入工控行业 请各位指导一下 谢谢

网友A:
GT11**-Q-C 输出端的COM接24V-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三菱触摸屏软件上没有这个型号

网友B:
第八个就是这个触摸屏的,GT11**-Q-C(320×240)

楼主:
非常感谢 怎么看出来的

网友C:
兄弟呀,中间的字幕只是省略了
下载积分:+1(yanad09240)

网友D:
GT11**-Q-C就是唷
**是不同尺寸大小的樣子
還請各位先被指教小弟的認知是否正確
感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