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FX2N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端

楼主(2016-04-30):
三菱PLC FX2N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端的COM口应该接0还是24 或者二者都可以? 每个独立的COM可以链接不同的电压吗

楼主:
有报酬的

网友A:
只能接0V,接24V容易将里面光耦损坏。
每个独立的COM可以接不同的电压,但必须是直流电压,一般都是DC24V
下载积分:+1(yanad09240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二楼正解。只能接零伏,因为是漏输出,极性接错输出晶体管就受损了。
下载积分:+1(yanad0924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