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星三角降压启动两种接线法,那种正确

楼主(2016-05-01):
如题,请教老师!
请看图
[attachment=147149]
对不起,接线图的下标是
w2 u2 v2
不是w2 v2 u2
,一般电机的接线端子都是这样的

网友A:
若您說的是" 三相感應電動機Y-Δ降壓啟動控制 ",左圖是對的!!
KM3:Y接
KM2:Δ接

网友B:
二個都對。在於w2。v2。u2的位置不同

网友C:
右图错,V1接V2了。

网友D:
右图正确。按左图接就放炮了。

网友E:
左图正确,右图在转换成三角形时会造成类似缺相的堵转电流,V1与V2为同一相绕组。两个图在星形启动时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F:
右图不对!△不能V1接V2

网友G:
右图错误。

网友D:
大师们,右图是对的。星换角后如按左图接就形成短接了。

网友H:
左图正确!右图Y接法启动正常,转换到△接法运行时V1、V2首尾直接短接,这样就造成只有U1/U2、W1/W2线圈有电流通过,而V1/V2首尾相接后接入电源绝不会有电流通过线圈。电机就会表现出类似缺相现象(噪音、震动)。

网友I:
左图肯定正确右图肯定错

网友J:
左图下端没有标记不清楚,右图的标记可能错了。
照电机的正常标记应该是右图对的,理解为电机上的连接片接法表示星三角方式。

网友K:
左图对右图错

网友K:
左图有标记呀

网友L:
迷宫呀,线号顺序标清楚了,联成三角就好了

网友M:
通电运行同一组线圈不能是同一相电。

网友N:
这种简单的问题还值得讨论吗

网友O:
右边显然错了,V1,V2要三角形连接时接在一起了,肯定是错的,

网友P:
我告诉你最后答案,右边图是正确的。线的标号忽略,不要看。按照电机的上下对应接线端子接!
如果谁不服,就亲自用电机试试。
不要误人子弟!

网友Q:
右图 好像是错的

网友R:
右图正确 星三角启动

网友S:
我的看法

网友T:
别的不说,右图光在角接时V1、V2被短接了就已经是大问题了。
说右图正确的朋友请看下图后再说吧!
[attachment=147193]

网友U:
左圖y型/三角是正常的標準標示,右圖的標示有問題如照Y型端接處標示,三角運轉時會缺相V1/V2沒有迴路
我是照圖面標示把圖畫出的右圖會有三角缺相

网友V:
左图对的

网友W:
左边正确。 右边角接三相绕组接线不对。

网友X:
9楼的说法是正确的,右图只能启动不能运转,保护也没有,要烧电机的。

网友Y:
两个图都是对的!

网友Z:
不错,讨论出真知,对以前模糊的有了个清晰的认识

网友AA:
都是对的

网友S:
想不 到如此问题这么多人讨论,作为电工,懂理论,也要重实际。
楼主题目左图是不管端子实际位置,只要电机端子标识正确,如此接线也中(实际维修中经常会碰到);右图是不管理论,只要是新电机或厂家修理后按标准位置引出而接的端子,上下接一起就是角形连接。

网友AB:
按电机端子的接法,左图是错的

网友AC:
左图正确,我接过N次了

网友AD:
[attachment=147321] 我的实物接线图对的

网友AE:
左图正确?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D:
三十五楼你好。如果按你的这个图接线,只要KM3闭合就会形成三相的相间短路。接触器放炮,电源跳闸。

网友AF:
无论怎么接,记住原理就知道哪个是对的,星形是尾端接在一起,三角形是首尾相接。综上所述左边是对的,右边是错的

网友AG:
这题不严谨了,先标清楚电机线圈的首尾标号,在判定吧

网友AH:
左图接法正确,右图可能出故障。
于英剑

网友AI:
仔细看一下,两张图都正确。左边标出了电机下排端子号,右边没有标出端子号,按上排端子号推算。所以都正确!

网友AJ:
左图正确

网友AK:
正常是U1-W2 V1-U2 W1-V2

网友AL:
左图正确,右图错误

网友T:
引用 网友AI:
仔细看一下,两张图都正确。左边标出了电机下排端子号,右边没有标出端子号,按上排端子号推算。所以都正确!
我不知道为什那么多的人说右图正确?甚至还有人说有图没有电机出线端子标识!
[attachment=147528]
如果楼主将右图出线端的V2、U2顺序调换一下,才能说右图正确。

网友S:
看看,也许是楼主在考大家,也许是楼主有时没想明白

网友AM:
原则将,只要是保证各绕组不缺相即可,

网友AN:
反向推理-----1;保证跳转后任何一相没有所谓的死循环,2;每个接触器输出3根接电机上排或下排。做到这2点谁要是能接错让电机不运行,也是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