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5-01):
1、三菱FX1S 控制步进驱动器,发送一次最大999 999个脉冲,丝杆移动10mm。现在要移动800mm,怎么办

1、三菱FX1S 控制步进驱动器,最小要走0.5mm,程序怎么配合触摸屏放大

网友A:
这个要和你的滚珠丝杆匹配的。

比如你选用导程5mm的滚珠丝杆 (导程5mm 是指步进电机转一圈,丝杆走过5mm)
将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调至5000  ----意思为PLC每发送5000个脉冲 步进电机转一圈

如此 5mm ÷5000细分 =0.001mm     5000个脉冲走过5mm   500个脉冲就是走过0.5mm   800mm就是80万个脉冲

理论上是PLC每发送一个脉冲丝杆走过0.001mm
但现实中我们能买到的性价比合适的丝杆精度差不多是0.01mm的。  即10个脉冲走过0.01mm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和你的滚珠丝杆匹配的。

比如你选用导程5mm的滚珠丝杆 (导程5mm 是指步进电机转一圈,丝杆走过5mm)
将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调至5000  ----意思为PLC每发送5000个脉冲 步进电机转一圈

先谢谢你。我的意思是怎么让步进电机连续行走800mm,因为现在发送最大脉冲K999999个脉冲丝杆才行走30mm,(丝杆装已经在减速机上)。我需要给他一个信号,能连续行走800m,要行走800mm至少要80亿个脉冲,怎么办DD寄存器也装不下啊。

到达800mm后停止(通过限位开关,或不要限位开关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先谢谢你。我的意思是怎么让步进电机连续行走800mm,因为现在发送最大脉冲K999999个脉冲丝杆才行走30mm,(丝杆装已经在减速机上)。我需要给他一个信号,能连续行走800m,要行走800mm至少要80亿个脉冲,怎么办DD寄存器也装不下啊。

这个没看到具体的机械结构就没办法分析了。

网友A:
80亿个脉冲,每秒100W个脉冲也要发80 00秒啊,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弄错了?
两个小时走0.8米 蜗牛爬呢?

楼主:
没搞错,我这个要走很慢的,要连续很慢的走完。很慢是因为有一个减速机。
我怎么才能连续走

网友B:
步进细分设小点.
屁大点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