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三菱FX3sa-30mt控制步进电机

楼主(2016-05-01):
因为手头的步进电机没有买回来,所以只能模拟运行PLC,但是把有绝对位置指令的程序烧进plc后,plc的y0,y1无法正常点亮,后来尝试一条简单的正反转控制程序,plc的输出灯却能够正常点亮显示输出。然后我又尝试运行一条简单的定位指令:ld xo, [DDRVA K5000 K3500 Y0 Y4],但是就是这最简单的一条定位指令,plc却无法正常运行,输出指示灯也不亮,触摸屏模拟软件也没有任何显示,这是为什么呢?求各位大神指教

网友A:
脉冲模拟不了 必须接实物

网友B:
脉冲、高速计数器、、、是无法模拟的

网友C(2017-04-13):
请问各位,定位控制是参照FX3S编程手册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