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5-02):
电机和气缸同时运行,气缸运行0.55秒后断开,电机再运行0.10秒后断开,求编程,谢谢

网友A:
电机不会烧???

网友B:
实现不了的任务,不要去想
为什么?

网友C:
这问题描述的……
就是两个动作同时运行,一个先停止,过一点时间后另一个也停止,

网友D:
[attachment=147163]

楼主,整个动作是这样的,其实就是一台打胶机,踩脚踏板后,气缸下,电机和胶枪同时运行,电机转0.65s,胶枪出胶0.55s,(提前关胶),时间到电机停止,气缸复位,麻烦楼主帮忙编下程序,用的是FX1S,非常感谢

网友B:
准备用什么电机,电机的做用,出胶用什么方式控制,/循环时间周期,这种设备我真不懂,不好意思,您得把流程讲清楚。

网友E:
这个应该可以了

网友F:
假设你的电机采用的是普通类型,使用继电器控制可以这样写:

网友G:
电机运行0.1秒   你确定工艺没问题????????
点胶机控制  高速脉冲阀才是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