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点数运算

楼主(2016-05-02):
我的GX works2里面怎么不能输入浮点数运算,比如EBIN EDIV 等都不能输入!

网友A:
可以PO一下你的程式嗎?!
還是有顯示錯誤碼?!

网友B:
浮点运算是32位指令吧?EDIV 输不进去的吧? 要DEDIV,再一个,看你选的PLC支不支持浮点运算,比如FX2N支持,而 FX1S就不支持
下载积分:+2(就怕不学aaa)

网友C:
2楼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