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5-02):
我们这里有41台3U  有40台能正常读写程序 另外一台就是不能读写 -------通讯不上

但是该PLC和威纶屏的通讯确是正常的, 是编程口有问题,还是设置有问题?

网友A:
个人感觉是那台PLC加密了,如果40台3U程序都一样,那么对调2台PLC的程序和设置,看看连接状态有变化没?你要是没有源程序而有问题的那台PLC又都加密了,就不好判断了。

网友B:
编程口坏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编程口坏了吗

编程口应该没坏,坏的话就不能和威纶通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是那台PLC加密了,如果40台3U程序都一样,那么对调2台PLC的程序和设置,看看连接状态有变化没?你要是没有源程序而有问题的那台PLC又都加密了,就不好判断了。

嗯,问过设备厂家的工程师,他们说全部都没有加密,因为款是买设备时一次性付清的。但是设备买回来用的这两年,陆陆续续有不少人改过机器的功能,动过程序。已过保修期,厂家也不愿意管这事。
所有41台设备原先都是一样的,不知道别的同事改动的过程中动过什么功能。所有能读的话想先读出来。

您说的 “那么对调2台PLC的程序和设置,看看连接状态有变化没?”
指的是将PLC程序清空然后从另外一台拷程序过来试试看是吗?

另外我这里还出怪事,威纶屏KT6070IP 用数据线就是不能把程序读出来,说是WINDOWS无法识别触屏,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