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问一下 西门子s7-200 cpu226和普通编码器的接线问题

楼主(2016-05-02):
电梯测速用的编码器A相 B相 C相 三根线 A相 B相 是要接cpu226的 i0.0和i0.1两个口吧 Z相 接什么地方呢

网友A:
z轴通常是不接,转一圈发一个信号。

楼主:
只是测量速度,z相就不用接吗

网友B:
集电极开路的编码器,226不接Z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