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无线编程线FX系列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5-02):
各位大侠:
我最新跟更换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,这个编程电缆线就不能使用了,我的另外一台(老的电脑)电脑就没有问题吗,老的电脑系统是XP的,现在使用新的电脑的系统是WIN7的。
怎么就能使用了,驱动软件也安装过了,就是不能使用。请各位大侠帮忙。谢谢

网友A:
下載線必須更換及驅動軟件

网友B:
我的直接就能用呀,你看看你的驱动安装好没,然后设端口,看有没有占用的情况。

网友C:
无线编程线?还没用过,看来技术又更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