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5-02):
扫描枪与三菱Q系列的QJ71C24N-R2模块相连接,两端都是九针母头,做了一个两端公头的连接线,2-3,3-2,5-5的连接,不能通讯。换成2-2,3-3,5-5的线可以了,为什么?直连和交叉连接分别用在什么地方?

网友A:
引用楼主咕咚毛球于2016-05-02 16:47发表的 关于RS232的连接问题 :
扫描枪与三菱Q系列的QJ71C24N-R2模块相连接,两端都是九针母头,做了一个两端公头的连接线,2-3,3-2,5-5的连接,不能通讯。换成2-2,3-3,5-5的线可以了,为什么?直连和交叉连接分别用在什么地方?

取决于下属设备的类型,是DTE还是DTC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能否解释再详细点,谢谢!

网友B:
有的设备方便你用,在设备内部把2,3对调了,比如扫码枪,     有的没有调按标准串口的定义来定义的.
没什么想不明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