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s3-300 +AR1指令和 L W(AR1,P#2.0)什么意思

楼主(2016-05-02):
看到一段程序里面有
L W(AR1,P#2.0) 能解释一下吗
它对操作数进行什么操作,结果放到哪里去了
+AR1又是什么,它对操作数 进行什么操作 ,结果放入哪里

网友A:
内部寄存器

网友A:
内部累加器 lar1

网友B:
L W(AR1,P#2.0) 在地址寄存器AR1的基础上,偏移2个字节, 以这个字节为起始地址的 字
把这个字装载到 累加器1中
AR1的值就是某个指针的值
另外请问 LOOP循环指令 STL语句表编程,它的循环次数在哪里指定。
M001: T MB 10 //计数值 送入MB 10
L PIW [AR1,P#0.0] &nb
下载积分:+3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B:
执行到LOOP指令,ACCU1中的值会减1 再判断 ACCU1 的值为0时,停止循环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