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5-03):
如题,总供电是三相380V的,总电源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。系统中220V通过单相变压器,把380V转220V。
准备这样配置。求大神指点,这样三相电会不会不平衡。总断路器会不会跳啊?

网友A:
不会跳的,这是漏电保护,只要是电流全通过开关就没事。

网友B:
1.220V用電量 > 总电源开关漏电保护  ---會
2.一般总电源开关是不带漏电保护的。
   漏电保护會用在分電開關。(多半用在與水有關,如水泵.....)
3.找三相380V轉單相220V特殊变压器。(問变压器廠商是否有此功能)

网友C:
看功率   功率不大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D:
按楼主所说,不论如何连接、变压器负荷多大,只要电源能够提供的,都可以使用(除非你使用了需要零线的负载)。

3P带漏电保护断路器,只要你没有另带上需要零线的负载,不论你负载如何地不平衡,都可以正常使用(除非有漏电)。

因为三相不管如何不平衡,其三相矢量和都是等于零。

网友E:
不会跳的,没问题!

QQ:346994482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按楼主所说,不论如何连接、变压器负荷多大,只要电源能够提供的,都可以使用(除非你使用了需要零线的负载)。

3P带漏电保护断路器,只要你没有另带上需要零线的负载,不论你负载如何地不平衡,都可以正常使用(除非有漏电)。

因为三相不管如何不平衡,其三相矢量和都是等于零。

谢谢指点,那我就准备买一个三相的塑壳断路器!买个单想变压器就好了,不考虑三相变压器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220V用電量 > 总电源开关漏电保护  ---會
2.一般总电源开关是不带漏电保护的。
   漏电保护會用在分電開關。(多半用在與水有關,如水泵.....)
3.找三相380V轉單相220V特殊变压器。(問变压器廠商是否有此功能)

谢谢你的解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会跳的,没问题!

谢谢你的解答!

网友F:
漏电时候 漏电保护才会跳。三相用电不平衡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