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 link

楼主(2016-05-03):
各位大师,两台欧姆龙cp1l ,cp1e可以通讯pclink,怎么再加一台cp1e就通讯不了,

网友A:
设置这个
下载积分:+2(谢辉0513)

QQ980347789

楼主:
大师 我前两台是这样设定能通讯,第三台就通讯不上, 通讯灯也是不正常的闪,不知道是不是第三台的通讯线焊错了,主站2,3 ,9.从1站3,2,9,连从站2的线应该怎样焊呢
通讯口全都有用。

网友B:
PC LINK通讯用232只能带一个从站。用485最多可以带8个从站。
下载积分:+2(谢辉0513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把CP1W-CIF11/12的6号开关ON

网友D(2017-02-27):
3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