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人机与PLC通讯线路发烫

楼主(2016-05-03):
现用一款Q02U CPU与MCGS人机进行通讯,发现通讯线一直发烫,现已进行以下排除,1.换线 2.换CPU 3.换人机界面 4.打得直流电压为23.9V,在波动范围内 ,仍然没有解除问题,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此类问题

网友A:
发烫是有多烫 不是太严重的话 就是正常的

网友B:
你的24V是否接有其他负载,如输出有用到。处理PLC单独供电试下。

网友C:
你的是电焊机吧?

网友D:
单独开关电源供电

网友E:
昆仓通态的屏换成其它任何品牌就解决了

网友F:
推测估计是电源问题。

楼主:
已解决,扩展通信模块故障,估计导致CPU通信端口存在电压差,具体原理未知,与大家分享一下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另告知1楼,温度大概在80°左右,融化了标准线上的固定胶。